[内存维修]
我的内存出问题了,想请教一下高手!

楼主(2008-01-19):
我电脑内存是512M的,前几天有买了一个1G的内存,两个内存不是一样的牌子,我把新的内存装上以后开机一切都正常,但是我查了一下,显示内存还是512M,而且我只插新内存,不插久的显示也是512M,我想问问这到底是咋回事,请各位高手帮帮忙,谢谢了!!!!!!
电脑

网友:
主板挑内存,不知道你买新的什么牌子内存。

网友:
我也不清楚是什么牌子的,封面都全是一堆英文,看不懂!

网友:
首先COMS放电.如果还不行进入BIOSE设制恢复默认.

网友:
建议刷新一下BIOS,也可以其官网去看看,相同板子是否有通病,还有你可以说出你的板子型号和品牌,大家一块帮你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