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清华同方22寸液晶问题

楼主(2008-01-19):
清华同方TFT22W90PS的液晶本来是电源坏了,据顾客讲是在用的时侯突然听到"啪"的一声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当打开显示器,经检查发现场效应管的发射极电阻0.22欧的电阻炸掉了。场效应管也击穿了,于是我就把LD7575,7N60,0.22欧全换掉了.电源就好了.当我把电源板装好了.开机就发现指示灯不亮.按开机键也没有反应.5V有一点点的抖动.还听到开关变压器里面有:滴哒:滴哒"的声音 搞不懂怎么回事.请各位同行指点指点.不胜感激

网友:
5V有了,最起码电源指示灯总该亮吧 :'(

网友:
空载时电源正常吗?电源正常,就查MCU的工作条件:电压,时钟,复位。

网友:
接假负载,单独测试电源板。可以考虑断开驱动板和高压板,分别测试。

网友:

其实你的电源并没有修好。应该12伏有短路。你应该认真检查,不要太急嘛!

网友:
我已经修好了.是电源没有修好.最后查到LD7575的电源起动脚的一个贴面电容漏电,导致起动电压不够.电源工作不正常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 :handshak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