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一批815主板开机问题。

楼主(2008-01-19):
手里有一批815主板,现已有5-6片出现同样问题,按开机开关,电源不转,主板不走,如果将主板电池拿下,并将清除CMOS跳线跳为清除状态就可开机,但CMOS不能保存,每次必须按F1,进系统运行程序都正常,不过不能关机。请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电池有没有电啊? 触发晶振 .主板可不可以上电啊?  跳线帽有无接触不良啊  刷南桥 试试啊!!

网友:
电池有电,跳线帽接触无问题,晶振怎么测?我只有万用表。刷南桥怎么操作,初学者,能不能讲详细一点。先谢了。

网友:
和好板对比,发现一个问题,将CMOS跳线帽拿掉,好板的三个针电压为2。8V       0V    0V,有问题的主板为2。8V      0。5V      0V。第一针接的是主板电池,三针应该是地,第二针有差别。

网友:
电池座坏了.清洗一下就行了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你可以去维修新手入门[只读区] 去看看! 找找关于此类故障的帖子看看  看完 相信你应该就能修好了啊 嘿嘿 加油吧!!!

网友:
清洗一下南桥吗,先吹去主板的灰尘,再用酒精把桥下边注满,泡一会,用洗耳球吹出来,再注酒精泡,洗几次,吹干就可以试了。
洗的时候,一定要切断电源,连主板电池也要拿下来。

注意不要人云亦云,也不要复制别人的帖子!警告一次!各位也应以为藉!

修不来主板 -10 骗分帖,请不要抄袭他人的贴

网友:
我碰到N多这样的故障,把BIOS跳线帽拿下,用砂纸打一下针,再装跳线就行了

网友:
楼主的万用表不知有没有HZ档有的话在开机的同时测一下32.768是否起枕!

网友:
什么IO来的??有条件的话换个试下~~~~~~~~~~

网友:
将维修进行到底

是不上佰玉的板啊  看看给COMS供电的二极管

网友:
我碰到过V星的板和楼主的毛病差不多.是电池的事,换个新的电池就好了.楼主也应先换上新的电池试下.有的时候有电的电池也不一定就没事.

网友:
你先排除是不是跑线冒和电池座的问题,还有南桥周边是不是很脏,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,那你应该好好检测一下晶振,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测一下昌振两脚上的电压,看电压是不是一样,如果电压值相差太多,就把晶振和所接谐振电容,10K电阻一起换了,如果还是不行的话,你可以试试对南桥加热,

网友:
晶振没有示波器是不好认定好坏的,还是换了一试吧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些815主板。。有时候也有LZ以上的问题。。但是我一般清一下COMS就正常了。学习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