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主板BIOS的维修

楼主(2008-01-19):
工包主板:ECS RC410L/800-M。VER:2。0,主板通电无显示,诊断卡代码为“D1-D3-D5-D6-E9”,跑到“E9”不走了,根据经验判断为BIOS坏,更换BIOS芯片,主板通电显示正常。
诊断卡代码

网友:
LZ如果能把换前的测量数据报上会是“锦上添花”。

网友:
BIOS坏了,板还能走码? 那楼主的这个故障是BIOS芯片的问题,还是BIOS 程序的问题了 ?

网友:
我这里是BIOS程序问题,因为是客户返修的主板,一般很少BIOS芯片坏。

网友:
显示E9代码,AMI给的官方解释是“Set up floppy controller and data. Attempt to read from floppy.”
也就是说设置软驱控制器,
这是BIOS资料在check sum的时候出错,而显出来的最常见代码。

网友:
版主的解释方法太好了,不过弄明白这些话的意思还真的需要些基本功

网友:
少加了一句话,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,如果能说得更直白些,那就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