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一开机就自动进入BIOS的首页

楼主(2008-01-19):
不管有没有插上键盘,只要一开机便自动进入BIOS,数字锁键不受控制,其他键正常,而且检查不到硬盘.排除键盘和电源和coms电池的问题,大家说说会是主板上的哪个部分出现了故障?恢复BIOS的设置为出厂设置,重新后,故障依旧.
请大家赐教.....

网友:
这中情况我也遇到过.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硬盘跳线设置错了.我上次遇到后设置了跳线就没问题了.不妨试一下.

网友:
这么多板子,不如刷一下BIOS看看,会不会有好转?

网友:
会不会是南桥 挂了啊 可能吗  我也感觉有点不可能 在保证调试 还有 最基本的东西正常之后 刷下BIOS试下 应该可以好的

网友:
不是吧,南桥挂了还能开机?硬盘都没有插啊.哪会跳错线?

网友:
那你有没有换电池啊,我自己的电脑也过怎么会事,但是我装了个系统之后就没事了,其实我觉得跟系统没有关系的!

网友:
难道没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