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新做的IDE引脚定义

楼主(2008-01-20):
希望大家喜欢。
原来缺口画反,已经更正请COPY的朋友重新COPY。

网友(2008-03-03):
29    DMA 时钟
32    空脚
34    N/A未用
37    CS0# 片选信号
38    CS1# 片选信号

网友(2008-04-24):
好资料,谢谢张先生

也提一个意见,请斟酌:就是图中左边的那个IDE排线插座示意图,还存在防呆插口画错了的问题,应当在IDE插座的下端有缺口才对,这样,上面的插头从上到下翻过来180°才能正好和插座配合,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。

网友(2009-09-13):
请教张先生,有没有ide接口的笔记本硬盘的接口图?我需要知道供电是哪个脚,谢谢

网友:
谢谢!,原来老师量的1脚是硬盘复位型号!

网友(2009-12-13):
在IDE1脚用笔点着  看看有没有复位  有复位正长了 不用假负载了   谢谢  现在才知道

网友(2010-03-08):
对。右边那个竖着的IDE定义图缺口好像是反过来了。

网友:
对。右边那个竖着的IDE定义图缺口好像是反过来了

网友(2010-05-07):
量一脚复位电压怎么样算正常  我量的开机就有5V

网友:
真是好贴子,对新手非常有用,谢谢!

网友(2014-05-08):
楼主,辛苦了,就是该接口基本要淘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