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 ATX-200SEHA-PFC维修实例

楼主(2008-01-20):
电源无输出,5VSB无输出,目测无发现明显损坏元件,对高压部份和后备电源部份表测,无发现损坏元件,维修出现难题。后备5V启动电阻完好,但5VSB无输出,C3866表测正常,外围元件也没有异常,难道是后级引起,细想一下,5VSB只要后备电源部份的电源管自激起振就能工作,它无输出,就应该是电源管不起振,能电测试C3866B极,153V,异常,正常应该数字表测是0V的,怀疑是不是C3866B极开路了,手上没有C3866,找了一个参数相近的C5042换上,5VSB有了输出,原来的猜想是正确的。再上电,电源还是没5V和12V输出,测试TL494 4脚,4.1V,电源保护启动了。细查保护电路无异常,期间,突然彭的一起响,12V输出滤波电容炸开,晕死。目测发现5V也有轻微的冒顶,更换5V和12V滤波电容,保护消失,输出正常,维修结束

网友:
ATX不好修,辅助电源问题更难修,有了楼主的思路,就好修多了。

网友A:
楼主你有TL494的引脚定义吗?可以给我吗?

网友:
为何5V,12V滤波电容爆炸?一般来说,没有找到使12v滤波电容炸开原因,最好不要随便更换损坏电容。

网友:
长城的输出滤波电容爆浆是通病了,只是开始主力在后备电源部份的维修,没管它,那知后面的问题是它引起的,所以才通电炸了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有TL494的引脚定义吗?可以给我吗?

给你一个网址,找芯片和三极管都有WWW.Go-GDDQ.COM,也希望基地论坛也搞个这样的数据库

网友(2008-02-23):
长城系统电源维修关键测试点(目前常用的是UPC、TL494或KA7500,它们可能互换):

长城系统电源维修关键测试点(目前常用的是UPC、TL494或KA7500,它们可能互换):
1、KA7500B第12脚(供电脚):正常数据: +12V-+20V左右,少数机器26V也属正常.
2、LM339N第3脚(PG输出脚):  正常数据:5V
3、KA7500B第8、11脚(半桥驱动输出):正常数据:+2V左右,是驱动半桥电路,将300V电压进行功率变换的。
4、KA7500B第4脚(保护脚):正常数据:0V,如为3V,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,应该检查相关电路有无过流过压损坏的元件。
5、KA7500B第13、14、15脚(IC内部输出脚):内部输出5V.

长城系列电源通用IC代换表:
TL494/KA7500B/BD494/BDL494/S494PA/IR3M02/MB3670/MB3759
/MST894C/TL594/ULN8186/DBL494/ULS8194R/IR9494/UPC494
/UA494/TL494CN

网友(2008-05-10):
太好了  原来电容不良回引起保护  感谢楼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