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普生LQ1600KIIIH开机五声响

楼主(2008-01-20):
今天接修一台LQ1600KIIIH,故障是开机5声响,打印机字车不对,按以往的维修经验判断,应该是主板字车驱动电路有问题,多是F2烧了,表测判断正确,手头无45的贴片保险,只能改焊一只4A的保险管上去,上电测试机器恢复正常。
爱普生LQ1600KIIIH开机五声响的解决办法:
开机后关键看字车运行情况

1无动作主板字车驱动电路有问题多是F2烧或打印头未检测到.

2字车在左边时会想右一跳一跳的是复位传感器的

3打印一会出问题多是头缆

网友(2010-07-24):
这就是经验呀!希望能帮到大家!修打印机听声音和听主板报警音一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