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卡导致电脑掉电关机的故障!请教各位

楼主(2008-01-20):
NF4的精英主板!开启板载网卡插上网线!居然能导致电脑无故掉电关机!
在BIOS屏蔽网卡插上8139网卡!开机一切正常!
偶菜鸟一个!估计是网卡的网络唤醒电路出了问题,本身不是维修人员瞎猜的!
如果不是那是什么问题!能不能解决
板载网卡
掉电

网友:
不是 精英主板网卡芯片击穿的很多!

网友:
多是网卡芯片击穿了,加张网卡就行了。

网友:
网卡击穿?!就算网卡坏掉,就说不能用网卡了撒!
但 只要连接网线,网卡指示灯亮!开机几十秒就自动掉电关机最多也就能支持5、6分钟!也是突然自动掉电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