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K7S5A的Bios问题

楼主(2008-01-20):
本人初来宝地,向各位前辈师傅问好!
本人一台机子,精英K7S5A主板,开机自检中出现“cmos settings wrong      ,cmos memorg size wrong   ,Press F1 to run setup     ,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“的显示,按F1进入BIOS,能改动,但无论改动与否,都不能保存,一保存就黑屏死机,不能重启动。断电后开机出现报警声(八声),必须将BIOS清零后,才能开机,同样出现上述文字。若按F2可进入 系统,只是声卡等要重新安装,且无法安装。
查电池电压为3.03V正常,跳线处电压为3.34V 怀疑主板有问题,在此向各位高手讨教,该如何处理?谢谢!!!

网友:
放测试卡看跑什么代码.
无法保存CMOS
1:电池没电或电量不足
2:BIOS芯片损坏或者引脚氧化
3:32.768K晶振老化以及 谐振电容问题
4:南桥局部短路
5:

网友:
估计就是晶振的相连的电容不行了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cmos memorg size wrong   是指内存的容量大小, 与CMOS所能够认得的大小不一致, 所以应朝向内存条不良的方向去维修.

网友:
楼上的。。太有才了吧。

重刷BIO后.用PCI显示卡测试,看看问题有没解决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就爱犯这毛病 没办法

这个主板就爱犯这毛病 没办法 想知道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