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那有没有测试DDR2稳定性的软件

楼主(2008-01-20):
那有没有测试DDR2稳定性的软件? 比如刑RST 测试DDR1 有没有测试DDR2稳定性的好软件,因为我现在测试DDR2都是用 MEMTEST86 RST MEMTEST改良版

网友:
因为我们也做回收的业务,因为有的不稳定条是看不出来的,比如坏区不严重的话,电脑工作在30分钟之内是没有问题的,如果1时后就有可能出问题的,比如蓝屏或者死机

网友:
如果能有个稍微专业的软件的话,起码不会让有问题的DDR2条,从我眼睛下溜走

网友:
就有MEMTEST86+的就可以了吧,你测试稳定性又不用确定坏片是哪一颗!

网友:
MEMTEST86+ 测试一根DDR2 1G 667要多长时间

网友:
这个还要看你的CPU了,3.0+945大概20分钟

网友:
听青,你玩过  MEM86 测DDRII吗?效果怎么样?

网友:
我修DDRII都是用的MEMTEST86+V1.7测试的
结果还满意拉,测试一遍PASS后有99%上机都没有问题
只是有些条子要测试好几遍才可以测试出坏点!

网友:
你们一般都是用945主板测试的吗?我现在给DDR2搞的头昏  我的945只能工作在533

网友:
不是吧,只工作在533????
是你的CPU外频没有800MHZ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