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100不能格式化

楼主(2008-01-20):
我这有一块WD100     10G的小硬盘,在COMS里发现,就是不格式化,用DM填充也不能进行,小弟硬盘方面不是很熟悉,请各位帮忙判断一下是哪的毛病.....   是不是找不到0磁道 ...还是别的问题

网友:
用 MHDD 测一下硬盘    一般是全盘S  了

网友:
用MHDD扫看看什么问题了
或者
直接PC3K做一次内格

网友:
拿到硬盘先用mhdd扫,然后判断什么问题比较准

网友:
OK   ,我试试 .  谢谢!!

网友:
MHDD扫看看什么问题了.............

网友:
用MHHDD扫描都是绿色儿的S,不懂什么意识;    pc3000怎么内格???  请大家指教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