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LOG

楼主(2008-01-20):
大家好,我是新手,我在做ST80G,的盘的SF的时候没有LOG,有朋友告诉我用H指令.但是我也试过,好像不行.我知道如果没有LOG是不成功的.想请教大家没有LOG怎么解决,还有就是固件的代换有什么原则, 有的朋友告诉我,要前四位一样就可以,但是我用前四位一样的也还是不行.还有的朋友说根本不用看SN的,把我们都搞晕了.......所以想请朋友指点我们这些新手.谢谢大家了!

网友:
版主都不在???怎么没有人知道?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sn前三位一样就可以,写进去不能用的话多半是操作有问题或模块本身有问题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!希望版主出来说说。。。是不是一遇到这样的问题,大家都不愿意说呢!

网友:
我有个ST 20G的盘名字弄成2heads,串号wwwwwwwwwwwwwwwwwwwwww,照样正常用,什么问题都没有,我原来知道怎么写上去,不过懒得弄,现在都忘掉应该怎么弄了。反正又没事也不想去查了。

网友:
但是我这个做完以后还是F级,呵不知道是那里问题,今天刚早一看我的优盘里有面有一个关于没有LOG的东西大家看看,请能理解了这些:
    No LOG有好几种情况.比如有些是02就无法过.这种情况一般是SA区无法建立日志空间,可能是SA区坏道太多或者磁头损坏,另有些是可以做SF.只是中途出现无日志的情况也分几种,一般情况是LOG脚本调用有错,日志存储出错,固件有问题,可以手工指定重写脚本地址后再做相应处理.
    我是新手,我还理解不了,请张先生帮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