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IRF820的问题!

楼主(2008-01-20):
ATX电源IRF820三极管是不是开关三极管啊?  是什么沟道的啊?用其它的可以代换吗?谢谢!

网友:
IRF820 N-Channel Power MOSFETs, 3.0 A, 450 V/500 V

应该是N通道的MOS,   500V - 2.5 - 2.5 A  MOSFET,可以考虑用8N60  IRF740等型号进行代换.

网友:
只知道是N沟道场管,原来还有这么多参数,学习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你啊!!! 换了个这个管子电源已成功修好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