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BGA需要多长时间啊?

楼主(2008-01-20):
1:
笔记本
去修告诉显卡坏了.需要做BGA,告诉我光做BGA就得两天时间,然后再检测两天,看是否运行软件正常.共四天时间,正常吗?
2:做BGA是怎么回事啊?是把我原来的显卡给焊下来,再重新焊接上去吗?
3:BGA做完后电脑和以前一样使用了,还是还容易犯这个老毛病呢?
笔记本

网友:
单纯做个BGA桥及显卡芯片时间(照你的“4天”相比)是很快的,打个折扣10分钟左右吧。。。
祝楼主的本本早点健康起来

网友:
BGA做完后电脑和以前一样使用了,还是还容易犯这个老毛病呢??
那他们为什么说得四天呢?今天我打电话告诉我笔记本已经点亮了,但是还得测试两天看运行什么的正常不正常?这合乎常理吗?我就是怕他们换我的件.

网友:
我晕!
你放心吧!一般维修店都不会换你的东西的!你想想嘛!如果你知道他换了你的东西,你不不会去找他啊!他不敢!但是做BGA的时间确实长了点,做的话应该就是那么十几分钟,有时候还是要重来。 但是技术不好的话,有可能会做不好或把你的板子烧坏! 至于试机,那是一定要的,到时候你一拿回去就出问题,你又要去找他,不说你麻烦,他也不愿意。到时候还会说他们的技术不好。

网友:
呵呵,做BGA普通也就是10几分钟的事情,不过显卡我们一般跟客户说的时间长一些,这样做完呢,还要跑一下极品测试一下,为客户考虑

网友:
也许你去的地方没BGA机器 所以他要到别的地方去做 然后别人给他做好了基本要2天 他再自己检测一下看稳定不稳定 这样下来也就是4天了, 如果找到可以独立做BGA的地方 最多放你2天 因为做完BGA要拷机的,怕不稳定 。单就做个BGA而言上去下来带散热一起不过5分钟! 呵呵 不过不是一次就可以保证好的,要看芯片的质量和技术员的水平还有就是机器的好坏,做BGA带有不确定因素的
还有就是不要把人都想的那么坏 谁闲着没事换你东西啊 你留机器还要登记的 做生意的我相信守法的还是多些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哦,要是我换别人主板的东西良心上都不好过的,放心吧,做个桥没那么夸张,他也换不了你板子上的东西.如果要亮还得是你原有的芯片.

网友:
祝楼主的本本早点健康起来祝楼主的本本早点健康起来

网友:
听了个位的讲解,懂了不少,不过笔记本的东东这么好换吗?它又不象台式机

网友:
本子修好了,今天取回来了.
不过维修人员告诉我尽量别玩3D游戏了.就算玩也别玩太长时间.他们上次说是玩游戏太热,显卡烧了.
现在愁啊,搞得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玩不玩了

网友:
本本波说的有道理.而且做完BGA是要多测试测试才知道效果.通过你说修好后,维修人员告诉你尽量别玩3D游戏,估计可能是显卡上的片子虚焊造成的,加焊后或者是更换后片子后怕玩游戏发热量大再次虚焊@