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电脑主扳故障 烦恼

楼主(2008-01-20):
我每次开机前都要用电吹风用热风吹一下主板CPU风扇附近电脑才能正常开机否则就象没有通电一样

我的天啊 我不可能每次开机都这样搞吧 个人初步怀疑是电容的问题

可能哪个地方有虚焊了,希望那位大侠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

还有就是我开机后系统时间不正确了,而且要按F1才能进系统 我电池是换过了的

主板是 技嘉845PE的

网友:
按理说是电容,接触不好也是可能的。用手压法试试看。

网友:
:hug: :hug:

一剑飘香 -2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换电池后你的量一下跳线中间是否有2.6V一以上电压,有时座弹片不行了

网友:
谢谢几位,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我的主板在夏天用都很正常的 一到冬天寒冷的时候就不行了 开不了机

网友:
按理说是电容,接触不好也是可能的。用手压法试试看

网友:
把电容全部换掉试试看,有的时候电容坏了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/

网友:
478的吗?是否CPU座虚了?

网友:
应该是CPU座虚焊了.

学习的同时也赚点分,没办法,勤工俭学啊!

网友:
换些电容试下看,这个简单好操作啊,还有你们房间是不是太潮了

网友:
个人感觉应该是电容的问题,换了试试看,不行在查虚焊

网友:
和我发的贴“845要反复断电几次才能正常启动”一样,关注中,希望能解决,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久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