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故障

楼主(2008-01-20):
l4s5mg/gl主板,显示器颜色白色变为粉红色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大多是桥坏、也可以换BIOS一试。还有可能是线断了。

网友:
有时接口松动也会这样的,

网友:
这个好象是显示器的故障,按楼上的先检查下显示器的接口有没有问题再说。

网友:
查下VGA口情况,一般为显示器故障啊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就是接口松动了,后来自然就好了,要嘛就是楼上说的桥坏了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是VGA这块的问题,先查一下VGA.

网友:
你那情况一般是显示器缺色,你先查查显示器

网友:
是啊,先确定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,显示器缺色也是这个样子啊,

网友:
显示器坏了吧,如果是板坏的话,应该是不显啊

网友:
先换个显示器看一下,如果还是这样,大多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接口松动,打磨下试试可能就好了

网友:
VGA偏色一般是VGA前面的小东西有问题或断线
测量VGA的前3个点阻值都是75左右有一个不对就偏色

网友:
极有可能是线路和接口问题!我也遇到过

网友(2008-02-21):
是不是NB的问题哦 或者是显示器 挺好查的嘛你换个显示器就知道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