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IT8712x详细点的开机电路图呀!

楼主(2008-01-20):
谁有IT8712x详细点的开机
电路图
呀!,手头有几块IT8712的板子,跑线都跑不通 ,郁闷中,哪位有详细点的电路图给个参考,谢谢了!
电路图

网友:
8712 72 脚进南桥 75 脚通开机排针, 76脚通绿14. GA的不一样.

网友:
76脚和绿14不直通,测遍了周边元件,也没找到中间是怎么弄的

网友:
看14P(16P)和76脚间有无三极管或者FET管。有的直接连的(一般在低档次的板上),有的不直接连接而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或者场管控制的。
[
]

网友:
因为8712 输出的是低电平,所以只要是能把14脚拉成低电平的即可. 比如说一个直接导通的三极管或者是场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