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M1766G老炸开关管和3842

楼主(2008-01-20):
TCL M1766G这台机器:刚开始发现电源IC 和开关管坏了:和3842六脚到开关管G极电路上的电阻。和二并联电阻上的
二极管
。但换完之后好了,可用了不到十分钟。又怕下,炸了开关管和UC3842芯片请各位高手指教还有那地方爱坏。需查那些地方。谢谢!!!
芯片

网友:
板主:在吗:快来看看啊!

网友:
3842要用正品的。周边的坏件一定要查完。特别 是3,6脚上的所有元件。关键电容可用代换法来排除。

网友:
还有周围的稳压二极管也要查查

网友:
3842都修的没经验了,外围几个元件顺手检查一下,按长风说的就没事

网友:
尖峰吸收电路要检查一下.

网友:
3842电路很好修了,上传一个资料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谢了:已修复:我给开关管G极到3842电路上的:33电阻加大到150后故障:就排除了。呵呵谢谢各位的帮肋,我是修笔记本的现在啊,自已做了所以接到显视器也要修,但功低不是太好。但我会在各位好心的帮忙下进步的。谢谢各位同仁了。

网友:
在代换开关管时,我记得我在前面某帖的回复中谈了要调整3842的6脚到开关管G脚的电阻大小的。

网友:
反峰电路中的二极管。重点。
3842的供电。重点

网友(2008-05-06):
你要这样的查 从保险丝开始 桥堆 300V电容 开关管 开关管有有一个小电容 0.33欧电阻
3842 3842外围的1K电阻 还有其他的元件只好要测量一下

网友:
主要是回馈的电路上面几个精密电阻出错了,这样引起反馈电流过大,从而引发炸机

网友(2008-08-07):
谢谢各位的优秀思路!!!!!!!!!

网友:
是回馈的电路上面几个精密电阻出错了,这样引起反馈电流过大,从而引发炸机
这就是显示器的修法吗。学习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各位的优秀思路
:victory: :victory: :victory:

网友:
主要还是查3842的七脚六脚上的元件。

网友:
3842怎么判断好坏。

网友:
如果你换的配件都是好的话
那有可能是变压器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