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刚用深度装系统,不小心把一个区给覆盖了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08-01-20):
发现的时候已经复制了几百M,这时候我重启了,里面的数据该怎么办呀?~~

网友:
用李大海做的,DISKMAN 可恢复的!回复注册表,会连同以前的资料也回复回来,但是在你做过的第一次后,不能再在分区方面动手脚,

恢复时选交互式恢复!

网友:
履盖掉的估计没多大机会了。不过应该还可以找回来一大部分吧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应该没多大机会!!最多能恢复一部分,都不全哟!!

网友:
diskgen可恢复数据?

应该使用FANALDATA\EASYRECOVERY吧

网友:
看你的分区被覆盖多少拉,没有被覆盖的数据还有希望,覆盖的数据你就节哀吧。

网友:
DISKMAN是恢复分区表不适用这种情况。深山红叶盘里有几个数据恢复软件比较好用。可以试一下嘛,不过被覆盖了的就没希望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