晕,15G 富士通硬盘!MHDD显示PWD

楼主(2008-01-20):
晕,15G 富士通硬盘!MHDD显示PWD
客户机子上有块,15G的硬盘,起动老是慢,我怀疑是硬盘有坏道,想用,MHDD 扫扫,

可是接上去,发现,PWD灯亮了,
扫显示!!!

可是,这块硬盘还能做系统,能正常的分区使用!

不是说,PWD灯亮了代表加密硬盘加密后,不能读写,任何操作对硬盘都不起作用,包括低格清零!

不知怎么回事!

请各位师傅给点意见,

谢谢!

网友:
被加密了
解密吧

网友:
加了密后应该是不能读写的
LZ的居然还能做系统,呵呵,不明白

网友:
那是本机加密,在原机上由BIOS来加的密码,开机时自动解的,IBM,HP都有类似功能,要扫描,在本机光驱用光盘版MHDD扫就可以了

网友:
被加密了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在原来的,V星板子SIS 645 上,与修硬盘的机子来回挂,现在上面不提示,PWD了,

我用得是,MHDD 4.5版本的硬盘版,可是为什么挂在别的机子上,1,硕泰克KT400的速龙1800的处理器,可是每次认盘时显得极其慢,有时得启动两回才能认得出硬盘,

2,放在修硬盘的机子上,VIA蕊片的主板图拉丁1。1 处理器,上认不出来,很少有机会能认出来,在MHDD里 打上命令 ID,得是普通硬盘的3倍的时间才能显示这个15G 。 打上命令SCAN 也是得是普通显示硬盘时的,近4倍的时间才能出扫描前的菜单。

昨天夜里,放在那里自扫自修,现在就三个绿块了,但是启动的时的情况还是老样子,
但是在硬盘能认或能启动后,玩游戏做别的事都一切正常!

不解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