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ATX电源都有一些天了,维修经验小结

楼主(2008-01-20):
ATX电源说来也不是很难,我是个初中生,也没去哪培训过,我觉得培训都是骗钱的,能教会的实在太少,实操才是硬道理,凭着对电子电路的热爱,电脑维修做六年了,以前修ATX电源上电都是提着胆插上220V,怕一上电高压短路那一声巨响,废话少说,说正题
1:电源保险断
前级的压敏电阻,整流桥,滤波电容,两个电源管,后备电源部份的电源管,都是首要检查是否短路
2:上电有300V高压
检查5VSB是否有输出,如有,再检开关电源控制器4脚电压,如是4V左右,是电源保护了,检查各电压的取样电阻和LM339,不过经验说来,快速整流管短路引起的保护占多数,输出滤波电容爆浆引起也有。另两个电源管的控制极上的电阻和二极管也要检查,虽然开关电源管没短路,它们的损坏机会不大,都不可忽略。
保护原因的可能性:
(1)5V12V快速整流管短路
(2)其中一个电压的取样电阻烧断或阻值有变化
(3)输出滤波电容爆浆
(4)电压输出短路
(5)LM339高低电平输出异常
待补充。。。。
3:5VSB无输出
(1)启动电阻(几百K左右大小)烧坏或阻值有变化,这个损坏最多
(2)电源管开路或短路
(3)后备电源电源管外围电阻或二极管损坏
(4)5VSB输出端整流二极管短路
(5)E结所接的小阻值电阻烧断
今天先说到这,文化水平有限,作文有难度,请高手们补充一下错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错呀,学习一下您的经验和心得!收藏下了!

网友:
好!!!我见过的关于ATX电源维修的最好的总结!!!!!!

网友:
学习一下,收藏了,手头正有一个ATX坏的,等我修呢

网友:
电源不好修一方面是不好找故障点,一方面是往下拆很难拆,特别是在中间的那几个场管.

网友:
中间的是快速整流管吧,不是场管,和散热片一起拆脱再更换损坏的元件,这样好操作很多,

网友:
请问Lz
我有一个ATX power 故障~是server用的!~
我打开看!~好好几个电容坏了!~更换完后!~

上电~开机~还是无法启动server ~

我拿电表接在电源输出的 +5V上面!~

再开电源~发现他会瞬间达到4.x V~然后就一直降到 0V

请问这是啥问题导致的!~

网友(2008-02-21):
有故障电源保护了,  电容爆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