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H-GJ15L4故障 大家讨论下

楼主(2008-01-20):
联想LXH-GJ15L4 能开机,开机红绿蓝3原色交替闪烁,接主机 无信号输入,电源灯呈黄色,请教故障 是驱动板坏了吗?
联想
无信号

网友:
这机器我前二天刚刚修到过。后来换了自己的EPPOR就好了、你查一下看看

网友:
兄弟 能买到这款机子的EPPOR吗?有的话 哪里有?

网友:
你没有编程器的话。用同型号,空的上去也行。试试再问我吧、

网友:
联想的液晶除了PHILIPS 代工的需要EEPROM数据外,其他的可以用空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