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联想845 主板 三声长响

楼主(2008-01-20):
自用的联想机器 845主板,由于看到CPU周围几个电容鼓包,从本站学习了一些基本,觉得可以更换一下,于是用电烙铁等取下三个换了,原来的为820μF,换了1000μF的,试验无法自检,滴声长响三下后,不想了,可以加电,但无法自检。于是又换回原来的三个电容,故障依然是三声长响,BIOS为AWARD的。看来没有成功,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。多谢各位。

网友:
看看还有没有电容还鼓包的。换电容一定要小心点哇

网友:
把CPU 周边的电容全换.有的电容看上去是好.其实已经坏了.

网友:
不敢再换了

原来还能用的,换后反而只能加电,自检都不行了。有没有办法修复啊,请教各位老大。谢谢

网友:
当插上四芯小插头时,叫三长声,不插时无反应。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,如何下一步做呢。谢谢

网友(2008-03-06):
经查更换的一只电容处短路,不知如何修复。

网友:
大哥你的三声是不是,滴、滴滴。如果是那就是显卡没有插好。有可能是你在把板装回去的时候没有把显卡插好。

网友:
把短路的电容摘掉,处理干净后重焊。插诊断卡,看跑多少拉?

网友:
楼上的神话说的对,是显卡问题,显卡没插好,或金手指接触不良,电容鼓的全换,换的时候注意+和-的脚,不要糊太多的锡,搞成短路。

网友:
请教10楼如何 处理干净呢。再说处理干净了也不定是在电容处短路的,可能还在其他地方短路呢。?请教更可行的操作的办法,新手手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应该是内存没有插好或者说显示没有插好,一长二短应该是显卡吧,每声都长响查内存!

网友:
没插cpu没供电,叫三声是内存报警,不是内存坏就是内存槽

网友:
楼主处理的如何了,怎么不回个贴子呢.大家也长些经验呀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