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会使用周立功80B的朋友,请进

楼主(2008-01-20):
第一次唰BIOS:< 选择器件:>左边是厂商,右边是器件.不知选什么?

网友:
填入型号就可以了。多多学习哇、、、、

网友:
就填EasyPRO 80B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这种编程器不知怎样,我也想买一台,主要修主板用.请用过的朋友谈一下性价比如何?

网友:
USB接口的编程器中,也许算是比较便宜的一款吧,我去年也是咬牙买了一款,一年之中,也就用了三五回,真够亏的。

读写49LF芯片的速度并不太快,和并口的编程器速度几乎类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