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1845PE-RZ主板 点不亮 诊断卡跑b0

楼主(2008-01-20):
技嘉81845PE-RZ主板 phoenixBios 从C0----C1-----A(不知道A什么)-------b0停住.无显示,请高手们指点是哪里的问题?
点不亮

网友:
把你的内存先换了再说,技嘉的主板BIOS块坏的也比较多,

网友:
检查内存供电电路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查内存路
还有技嘉主板很容易坏BIOS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,内存是好的,工作条件也正常.那应该是BIOS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