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PHILIPS 107F67示器总是保护

楼主(2008-01-20):
PHILIPS   107F67示器   顾客拿来时 电源部分保险/电源IC(TEA1507)/场效应开关管7N80烧坏.更换后起保护.由于手头没有7N80就用6N80代换,后来用9N的代换也-样.次级电路也沒有发现短路,现在不知是哪里问题.请高手们指点  谢了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12216-1-1.html这里面对TEA1507分析的相当多,参考一下吧

网友:
你说的保护是哪种,如果是炸了电源,一定要查一下7N80S极的一个保护二极管.

网友:
现在不炸电源IC,测得电源Ic(TEA1507)各引脚的电压分别是:1#:3.5V----8.5V跳变2#:GND3#:0.1V------0.28V跳变4#:0.00V5#:0.00V------0.15跳变6#: 0.00V------0.012V7#:0.00V------0.032V8#:283V请问 ...

网友:
你把光藕换下试试,有时炸了电源会烧的,我遇到过几台这种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