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nc6000 电池电量表不准确了怎么办呀。

楼主(2008-01-20):
大家看我的图片,
我已深度充放电3次了,还是这样子。怎么办?

BIOS 版本/日期        Hewlett-Packard 68BDD Ver. F.14, 2005-06-23
1、用mobmeter.exe查看,电池磨损为0%;
2、电池标签上看10.8V,4.4AHr,Battery Li--lon 6 Cell

以前使用时间为1小时20多分钟。

出这次问题,通过3次完全充放电后,共可使用仅2小时电脑才自动关机。
(其中使用到1小时左右时,电源灯闪烁,接着还能看高清视频50分钟)

网友:
等待高手来解决吧   这个我没什么经验,不过只要你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估计激活几次就会正常了吧

网友:
期待解决啊,我也学点,睡觉了............

网友:
应该是BIOS的电池管理需要效正了``不过效正很耗时间 ``想法放电试试!

网友:
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复位电池的EPPROM,不过要把EPPROM拆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