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 主板通电.不能显示

楼主(2008-01-20):
检测卡时而跳C1停 时而跳OB,显卡旁边那个3级管工作电压3.25V VIA的南北桥.无明显的烧毁

网友:
什么主板?
显卡是1X?2X?4X?8X?
看你量到3.25V,应该是1X或2X的
C1不过内存
OB不过显卡
内存的V,CLK,RST OK吗?
显卡的V,CLK,RST OK吗?
如果上面都OK要考虑刷BIOS了

网友:
内存电压,CLK OK
显卡电压,CLK OK
显卡插槽2X
有时候跳到OB时间长点转到41 RUN灯 IRDY灯狂闪 并且显示器灯亮一下就没了

网友:
刷下BIOS再来说

网友:
换过内存了吗?换内存试下不行就按楼上说的刷BIOS

网友:
把内存和显卡的槽洗刷刷下,再看吧,

网友:
ghfh

内存和显卡4564564646456456454546545645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