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ms70c 1769osd,此机对比度不可调

楼主(2008-01-20):
神舟ms70c ,此机对比度不可调.显示很暗。请帮下呀,我在此谢了

网友:
如只是对比度不可调,刷存储器数据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菜单的显示亮得是正常的,各位有没有修过这种故障的,请说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谢谢,你有这款机的存储器数据和相关工具吗?有的话右上传一下吗,谢谢了。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会的请帮忙一下吧。
刷存储器要用专用的读写器吗?

网友(2008-03-29):
求神舟MS70C 数据

求神舟43cm 1769OSD MS70C 数据,那位大侠有传一个,发到我邮箱里也可以,xiaojie518@126.com谢谢

网友(2009-02-12):
我用的是HPC17069OSD的数据HPC2004-2,24C04的,美中不足的是是4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