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求助:rst测试sd条的b面时,如何识别?

楼主(2008-01-20):
本人有一条sd,双面,想用rst来测试,但测试时,有两个区报错,怀疑是b面颗粒问题,但不知道是第几颗.请高手们给指点下.谢谢
是不是168线上的那颗对应1区,85线上面那颗对应8区?和a面有何判断上的区别?

刚才刚用了rst修了条ddr256的条,因为ddr的单面条判断比较直观,我直接判断出第六颗粒,热风枪加焊,再测试,成功.

网友:
论坛里有这类的帖子吧,B面的就是对应A面的那一颗
可以看下面的链接: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6538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