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mf767炸电源(已修复)

楼主(2008-01-20):
机进水通电炸保险,开盖吹干换保险炸电源,电源开关管为k311?,因为炸裂了后面看不到,用7n60可不可以代用,如不可以用什么可以。电源IC是3842,现在加不起电了。

网友:
7n60可以代用,以3842为中心的电源比较简单,仔细查找完每一个坏件。特别是3 。6脚上的元件。

网友:
多谢,第6脚上电阻和1n4148已换,3脚零件在线测无事。在保险处接灯泡,断了行供电加灯泡,加电,没反应,调板3842旁边的可调电阻,接保险处灯泡间断亮,同时继电器猛响,这是怎么回事,应该是有电源输出吧,电路有短路。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,还是继续查3842外围零件,望高手比个意见

网友:
已修好

现机正常使用了,之前是因为在保险处接了灯泡所以出现我上面说的现象,不过我调左3842旁边的电位器,不知道有什么影响吗,那是管什么用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