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高手帮帮忙,看看这的贴片电阻应该用多大的

楼主(2008-01-20):
华擎K7VT4A PRO的主板,因内存插反,冒烟了,目测内存插槽靠近电源接口那头,有两个贴片电阻R27、R28裂了,看不到数字,麻烦各位帮忙啊
主板

网友:
张老在不在?不知道您留意过没有啊?急等!!!!!!!!!!

网友:
难道都不知道吗?高手呢,在哪呢?有知道的吗?

网友:
找块相似的看看不就得了?见得多的K7大多是精英板

网友:
看内存槽旁边的电阻,应该跟其他的差不多大

网友:
这与高手无关,没有板子来参考,谁也给不了你准确的数值,大家是搞维修的,不是搞主板开发设计的。
不过,能烧坏,肯定是小阻值的。

网友:
谢谢管理中老大哥,我明白了,知道应该怎么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