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得一难点亮的15标准屏,该配哪款板和程序?

楼主(2008-01-20):
拿到手里开始我还乐的屁癫屁癫的~ 没太在意我还以为是LVDS接口,仔细一看,傻了,扁的软排50线的。。。。就是类似TTL的那种接口。。。。

        您说,这么难遇的接口咋就让我给摊上了?(可能是他们配不上板或者没有驱动吧?便宜给我?)先不说了,道完谢,打道回府。

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还以为:屏 + 壳 + 我的板 =  一台OK液晶显示器。。。。

      说不知道就不知道,打死也不知道啊!看了半天也白看找找我手中的板除了2621就是2013,这也配不上这屏啊

网友:
这屏是啥型的接口?

其实这屏的屏号我都看不出来(上边有好几个啊看上去都类似屏号!!
该配啥板呢?

我一直都没有自己的液晶啊,我也想用用液晶,憋屈!

网友:
这屏是啥型的接口?

其实这屏的屏号我都看不出来(上边有好几个啊看上去都类似屏号!! )
该配啥板呢?

我一直都没有自己的液晶啊,我也想用用液晶,憋屈!

网友:
这个屏的型号就是:CLAA150XG,可以配到板的,但是这种板比较贵的

网友:
要用2013B,2013B也有支持RSDS的,因该是上面是50+30的,直接插50PIN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