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00KⅢ等打印机故障实例[木头维修摘录]

楼主(2008-01-20):
1600KⅢ等打印机故障实例[木头维修摘录]转自普广论坛
EPSON-1600KⅢ 打印机小故障及排除
(不柝卸机壳及主板,可在现场排除的故障)

1.1600KⅢ机打印蜡纸不清楚急救: 排除方法: 去掉色带打印或改为"厚纸状态"打印(打印头调节把手放"2--3"挡或拔下"厚纸/薄纸"探测器扦头(与CN13相连的)即为厚纸状态---加大KⅢ机打印头出针力度方法与此相同)!
2.1600KⅢ机打印纸进纸不到位,微调也调上不来急救: 排除方法: 去掉色带挡片打印(应急)或更换新片!
3.1600KⅢ机打印时缺针共3--5根(头,头缆,主板都是好的):
排除方法: 挡片故障,纠正挡片按装位置不正常状态!
4.开机指示灯全亮后,打印头移动正常,指示灯显示正常: 故障现象
(a).胶辊转动(空走纸)达3秒钟后,停转;)!
(b).装单页纸时胶辊稍一转动即停,不再进纸;连续纸时不能自动进纸; )!
(c).打印头向左稍移动即停,随后发三声鸣叫....!
排除方法:!
打印头前塑料导纸架左侧的那个"纸宽探测器":开机时发现有纸,排纸3秒后仍有纸而进入故障状态或开机时虽未发现有纸,但胶辊一转动即发现有纸--清洗打印头前塑料导纸架(两面都要洗干净)不用试探!
5.开机正常,装入单页纸时,胶辊旋转进纸约12行后,暂停灯,缺纸灯亮,头发三短声鸣叫,片刻后重复上述过程(胶辊下仍有纸时):
排除方法: 打印头前导纸架左侧的那个”纸宽探测器”未检测到有纸故障--清扫打印头前塑料导纸架(两面都要洗干净)不用试探!
6.装入单页纸时,胶辊旋转,但纸不进到胶辊下面去故障:
排除方法: 卸下胶辊,用酒精+棉纺手套擦拭光滑部分,使其恢复磨擦功能,并清洗小胶轮!
7.开始打印前,纸前进约1公分,用测试器打印无此现象:
原因: 主机软件故障,打印机OK!
8.今购到KⅢ新头一个,放"2"挡打印时拉挂色带严重,测线圈电阻为29Ω,后改为"4"挡打印,正常
9.打印头连续断针和烧断线圈 17#或21#:故障原因是头缆线通机壳地所致!
10.不能自动进纸:
a.把手(过纸控制杆)未放在"单页纸"时,放入单页纸不会自动进纸;
b.把手在"连续纸"位置时,而CN12仍然为"单页纸"状态,此时连续纸不会自动进纸,而放入单页纸仍能自动进纸;
c.把手在最前面挡位时,按"进纸/退纸"键将无走纸动作!
d.93C46芯片参数改变时也不能自动进纸:可用按住"字体"+"切纸/纸槽"键开机的办法,恢复出厂设置"!
11.联机打印第一页正常,打印第二页时到某固定位置停止打印!
 原因:很明显是电脑故障!不要在打印机上瞎忙碌!!
12.打印机联机正常,不显示"缺纸",但电脑打印时却提示"打印机缺纸"----2003.10.23
原因:打印机后面与主机联接的信号线扦斜了.
13.打印机联机测试页打印中,出现大字"脱开"现象的原因是打印机"自动换行"功能为 ON 状态!
14. 打印机用测试器时,打印完第5针后自动把纸走出纸槽,不再打印(重复多次).
排除:按”字体”+"切纸/纸槽”键开机
15.打印时,头右边色带松驰掉落,向后板"纸厚”把手无效,
故障原因: 打印头挡片变态,阻挡色带卷入盒中.
17.用调整程序解决LQ-1600KⅢ不进纸的问题:
LQ-1600KⅢ不进纸故障,有时是可以通过调整程序解决的。比如下面这种情况。故障现象:
1.正常开机后,打印头移至右侧停下。在单页状态下,将纸插入,打印头左移准备上纸,但纸不动或胶辊稍一转动即停: 打印纸未进到打印位置。
2. 正常开机后,胶辊转动片刻后停止, 在单页状态下,将纸插入,但纸不动.
操作:
1.开机前先装一张白纸。
2.用DOS启动盘启动(或在DOS提示符下):
A:\>K3,回车
进入K3调整程序后
选择24针,回车
选择DEFSED,回车;
选择TPE LEVEL RESET,
回车后打印头在纸上打印一行字
(TPE LEVEL CHECK :ふふ )即完成。
然后按“Esc”退出。
(2005.06.01试验通过)

网友:
需柝卸机壳及主板修理的故障:
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1)-----002.11.06
故障现象:
A.通电后:指示灯全部闪亮,头不动;
B.通电后:有时头动一下,然后指示灯全部闪亮;
C.通电后:打印时,有时打印一行后,不能回到下一行起始位置就开始打印...直至右撞墙;
D.通电后:打印头左移过初始位再返回时突然停止移动,随后指示灯全部闪亮 ;
E.通电后:打印头移动完全正常,一开始打印就不正常:然后指示灯全部闪亮;
F.正常打印几行,突然打出两竖线(两排针同时出针一次)接着又撞墙,指示灯全部闪亮;
G.正常打印几行,有时窜了一行又接着打印;
故障原因: 本次故障为字车电机性能不好!更换后OK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2) ----2003.05.11
故障现象:
a.有时开机指示灯不亮:测量电源电压+5V状态:开机时只升至+3.6V即下降到+2.4V,因而打印机无反应,指示灯也不亮;
b.有时开机指示灯全亮后熄灭:测+5V电压升至+4.6~+4.7V后下降至+2.4~+2.5V后稳住;
c.有时开机指示灯全亮(不熄灭):测+5V电压升至+5.2V后稳住;
d.有时开机后"字体"灯不亮,打印头归位,键盘失效:按键时只听见鸣叫声/或没有鸣叫声,而电压正常;
e.有时开机能正常联机打印,键盘有效; 注:本主板故障现象"五毒"俱全,就是不包括"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"这一条!由此开见,开机"指示灯全亮闪烁"不是大故障!!
故障查找分析:
a.切断+35V电源通路后开机:+5V电源上升至+5.1V时指示灯全亮,然后电压下降至+2.5V不再下降,此时指示灯全部熄灭.
b.切断+35V电源通路后开机:+5V电源上升至+5.2V时指示灯全亮,然后保持全亮不熄灭.
c.开机时:"+35V"上升至+4.2V后下降到+2.5V;而"+5V"上升至+3.6V后下降至+2.4V,全部指示灯不亮.
d.开机时:"+35V"上升至+21.1V后,下降到+2.5V;而"+5V"上升至+5.2V后,下降至+2.4V,全部指示灯点亮后熄灭.
故障排除措施:
1.更新C9(1000μF 50V),C26(100μF 50V)电容;
2.重焊CPU,门阵芯片....
3.更换主板CN15(面板扦座)IC5-29(WE)过线孔间断线,接通排除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6) ----2003.05.20
故障现象: 开机:打印头不移动,指示灯全部不亮; 故障排除措施: 测CPU-74电压只有+1.7V(不正常),调R51(202)没变化, 更换IC1(CPU)排除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7) ----2003.06.24
故障现象:
a.经常开机指示灯不亮:测量电源电压+5V,+35V正常;
b.有时开机只亮"字体"灯:测量电源电压+5V,+35V正常;
c.有时开机指示灯全闪亮后熄灭:测量电源电压+5V,+35V正常;
d.测量电压::CPU-73:=0.54V;CPU-74:=+3.94V;CPU-78:=+4.77V;(全部正常电压).
故障排除措施:
更换CPU后立即OK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8) ----2003.06.25
故障现象:
a.开机指示灯,打印头移动正常;测量电源电压+5V,+35V正常;
b.按"高速"键开机,打印头移动正常,然后指示灯全亮闪烁,间隔0.5秒;
c.接测试器后开机,打印头移动正常,然后指示灯全亮闪烁,间隔0.5秒;
d.接测试器后开机,打印头移动正常,连续开机3次均能打印2~3行(打印的汉字大部分正确,有的不正确:打成别的汉字如:"子"-->"米",或不是汉字--带有黑块形态),然后指示灯全亮闪烁,间隔0.5秒;
e.测量电压::CPU-73:=0.54V;CPU-74:=+3.94V;CPU-78:=+4.77V;(全部正常电压).
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:
故障排除措施:
更换IC7(字库)及CPU后,恢复正常----考察7天验证:2003.06.29开始至今己结案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9) ----2003.07.01
故障现象: 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,间隔0.1秒,打印头不动;测量电源电压+5V,+35V正常; 故障原因: 可能是数据线D0~D7中有严重漏电情况存在; 故障排除措施: 寻找排除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10) ----2003.07.01
故障现象: 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,打印头不动;测量电源电压+5V,+35V正常; 故障原因: 可能是地址线A0~A1?中有严重漏电情况存在; 故障排除措施: 寻找排除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600KⅢ机故障实例--(11) 2003.08.28
1.开机指示灯不亮,风扇不旋转; 2..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(间隔0.5秒); (IC2故障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600KⅢ机故障实例--(12) 2003.08.31
故障现象: 1.开机指示灯不亮,风扇不旋转; (待续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600KⅢ机故障实例--(13) 2003.09.01
1.开机只亮"宋体"灯,风扇旋转; 2.开机指示灯一闪或全亮2秒后灭; (待续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15) ----2003.10.09
故障现象: 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,但不能自动进纸,键盘经常失灵;但一联机打印机就能自动进纸; 故障原因: (待查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16) ----2003.10.19
故障现象: 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,但一联机打印时,指示灯全亮! 原因:电源板与主机的联接扦座接触不好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--(17) 2003.11.06
故障现象:
1.开机只亮"宋体"灯;
2.开机指示灯不亮;
3.开机指示灯全亮;
故障排除:
1. 清洗主板--无效;
2. .用电吹风加热”门阵”后,开机正常,但过一会儿再开机,故障重演;
3. 卸下IC2,清洗主板和IC2后,再重新焊上IC2-故障排除!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--(18) 2003.11.06
故障现象:
开机后,用打印头测试器打印的测试单中,个别汉字变为奇怪的”黑块状”.
故障排除:
1. 清洗主板--无效;
2. .卸下IC2,清洗主板和IC2后,再重新焊上IC2--故障排除!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--(19) 2003.11.26
故障现象:
开机后,有时指示灯全闪亮,有时能正常打印.
故障排除:
换电源板后故障排除
LQ-1600KⅢ+机故障实例--(20) 2003.12.22
故障现象:
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,放入单页纸后,胶辊转动进纸:直至打印纸升高离胶辊顶90多毫米才停止,并且打印头鸣叫3声,”暂停”+”缺纸”灯同时亮…. 排除过程: 清扫头旁纸探器无效, 测试纸探器和主板正常, 更换头旁纸探器头缆后故障排除(查头缆见中部有折断痕迹).
LQ-1600KⅢ+机故障实例--(22) 2003.12.26
故障现象:
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,然后胶辊转动(呈进纸状)约3秒后停止,此后如放入单页纸,则胶辊稍转动即停(呈进纸己到位状). 排除过程: 打开机壳,测CN7-4脚电压为+0.20V, 看头旁纸探器己很清净,无需再擦洗, 换纸探器,换主板无效, 调整头旁纸探器安装状态,使CN7-4脚电压降至+0.18V后故障排除.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--(23) 2004.01.14
故障现象:
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r],打印头不动;测量电源电压+5V,+35V正常;
故障原因:
查IC2-198与199脚己短路, 排除后开机: 指示灯全部亮,打印头不动;
故障原因:
查WR,RD信号线断线; 接通后]开机全部灯闪亮;
故障原因:
次要部位地址线A0---A7中有数根断线,接通后开机正常;
但联机打印无规律乱码;
故障排除:
换IC2无效,换IC9故障排除.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24) ----2004.03.17
故障现象:
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,打印头不动;测量电源电压+5V,+35V正常;
故障原因:
IC9炸毁,IC2(门阵)坏;
故障排除措施:
更换后正常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25) ----2004.06.15
故障现象:
开机打印头移动正常;联机能打印出测试页,但速度较慢;
但打印WORD文件不正常,用测试器打印时,打印完第三针后开始走纸,走空纸后发三声鸣叫,然后"暂停"+"缺纸"灯亮,如装纸后再按"暂停"键,则继续打印. 故障原因: 93C46芯片己坏; 故障排除措施: 更换后正常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26) ----2004.07.12
故障现象:
在某公司修打印头用测试器打印第4针后将纸走出,重复多次,扳后进纸的压纸长铁片无效,在现场,当然不可能在CPU-70脚上加接电容,后来急中生智,改为前进纸方式测试成功.
我的"KⅢ机跳行由后进纸传感器引起"的分析结论首次由实践试验证实.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27) ----2004.08.09.
故障现象:
开机正常,装入单页纸后,走纸151MM后暂停走纸,鸣叫三声,缺纸灯亮; 稍停片刻,又走纸151MM后,鸣叫三声,缺纸灯亮; 如果有纸,仍然重复上述过程,就是不打印任何字迹
故障原因:
经查是芯片93C46内部参数损坏,无法用键盘恢复.更换后正常
说明:本故障是由于不懂KⅢ机调整程序原理,盲目试用造成的,
2005.06.01: 用KⅢ调整程序解决KⅢ机开机不能自动进纸故障获得成功!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28) ----2004.08.15.
故障现象:
1. 开机指示灯全部亮,打印头不动;
2. 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,打印头不动;
3. 开机指示灯全亮即灭,打印头不动; (测量电源电压+5V,+35V正常)
故障原因:
更换IC2(门阵)后,故障现象变为:
开机指示灯全部亮,打印头不动;.
故障排除措施:
查找断线: 发现IC2-11与CPU-71间断线,联接后后开机正常.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41) ----2005.01.18
故障现象:
开机指示灯全部亮,打印头移动至左端不动,指示灯不熄灭仍为全亮,按键无效;
故障原因:
更换93C46后,故障排除!!!!!!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42) ----2005.01.22
故障现象:
开机指示灯全部亮,打印头移动正常,然后指示灯全亮闪烁,间隔0.5秒
故障原因:
更换IC7后,故障排除!!!!!!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43) ----2005.01.28
故障现象:
联机打印中突然停止打印,”暂停”指示灯闪烁;关机后重开, ”暂停”指示灯闪烁,打印头不动
故障原因:
更换头缆后,故障排除!!!!!!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44) ----2005.01.31
故障现象:
装好单页纸开机,打印头移动正常,然后走纸150毫米暂停,”缺纸”灯亮,鸣叫三短声(缺纸报警), ,稍停又重复上述过程.故障原因:
更换"纸宽纸探器”头缆后,故障排除!!!!!!
LQ-1600KⅢ机故障实例(45) ----2005.03.04
故障现象:
连续纸状态,,打印第一页正常,然后走纸16.5英寸再打印第二页,….,
故障原因:
与CN2联接的过纸控制杆状态探测器故障!!!!!!
打印头测针软件,EPSON-LQ...,OKI-...都有(CHU新编):

网友:
打印中"走纸97-101MM后(如仍有纸)又继续打印"----
KⅢ/KⅢ+ 机打印中"走纸97-101MM后(如仍有纸)又继续打印"----简称"跳行"故障排除方法
(对探测器系统实质性故障--如断线等,不属本题内容):
1. 将打印机"后进纸探器"前面的压纸长铁片下部向下后方旋转,使其在有纸时,探测器可靠地探知有纸.
2. 上法无效时,采用本法---接电容法:在CN5-2,3 脚间接入电容:10.0μF 50V(电容"负"端扦入CN5-3脚,"正"端扦入CN5-2脚)------(民间验方,心诚则灵)
3. 改为从前面进纸方式,可避开此故障,因此故障是由后进纸探器造成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机故障等级:

1. 开机指示灯全部不亮,但风扇旋转--一级故障:
A:清洗和重焊主板上IC2,IC1等芯片各脚(30%以上有效);
B:查找断线并接通它;
C:查找故障芯片,并更换它.
2. 开机指示灯全亮一闪或全亮2秒后全灭--二级故障:仝上.
3. 开机指示灯全亮不灭--三级故障:CPU-WR,RD或,IC5(RAM片)-22脚 (片选信号)等信号线断线,93C46坏等余仝上
4. 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(间隔0.5秒/或0.1秒)--四级故障:见下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Ⅲ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(间隔0.5秒/或0.1秒)--故障主要原因:
1. 打印头温度及检测系统故障:如头上温度电阻断路,头缆断线,未扦打印头等; 注: CPU-73脚正常电压是+0.54V,如未接打印头或相应线断(含CPU-73脚内部断线失效)时,开机立即全部灯闪亮----字车不动. 网友发言: "听说是头测不到!";"打印头更换线圈后焊点短路造成的";"老大,是打印头缆插反了";
2. +35V电压太高,太低(如电源扦座未可靠接触,字车移动时+35V电压迅速下降等)或检测系统故障(含CPU-74脚内部失效):暂缺(网友发言中尚未见到例子); 注: CPU-74脚的正常电压是+3.94V; 此电压上升达到+4.5V时开机全部灯闪亮,字车不动; 下降达到6.电源板故障:例如电容性能变坏等....

网友:
1600K机等故障及排除杂谈:
LQ-1600K打印头修理办法(jsxrs专利):
以下是引用jsxrs在2002-11-26 17:32:17的发言:
告诉你一个决好的办法,不过的花点功夫,就是把打印头里边的弹簧都换了弹性要比原来的强提倍,如果找不到,就把原来的弹簧剪去一半,然后另一半用别的东西(漆包线等)垫在下面,包你OK。我已经改过20多个头了,效果都很好,不信你试验一下,还有针一定要用好的,还要将10K的电位器调一下,将出针力调大一点,不要忘记效果好要和我说一下哦,这是我的专利哦(jsxrs)
chu(答辨):
没有人敢用啊??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EPSON-1600K 打印机故障现象:
1.1600K机头,最近经常碰到"针进那孔就勾色带"的怪现象....好象是"孔"不行了:用ok的孔里的弹簧和针放进"那孔"去打印就要勾色带.好象"那孔"里有"病毒"一样!
解救办法(特效):用另一根打印头针弹簧剪取 1/3~4,将此段弹簧"套"接在"那孔"的弹簧底部,使改装后的弹簧比原弹簧长出(多) 2~3圈即可平安无事!!!
2.1600K机打印时常出现色带"跳上来":原因是挡片坏.
3.打印头针,主板,头缆都是好的,测线圈也是好的(?),打印时就是不出针:
原因--线圈断电时测通,通电流大时就断.
4.LQ-1600k 请教:
(1).有一台LQ-1600K 一开机,打印头不复位,联机和受令灯同时闪,拆下打印头还是一样
答:电源电压下降为~110V------己证实
(2).有一台LQ-1600K 一开机,打印头复位后,联机灯闪烁(受令灯灭),,拆下打印头正常
答:打印头测温电阻被短路------试一下便知
5.1600K故障实例
1600K打印机:自检正常,联机后一开始打印几个字即停止打印,并发出 5 声鸣叫,然后打印头不再锁紧(本机主板为2002.4.28日客户故障板,以前故障现象很不固定,一直观察至今,故很有参考价值)。
经试验:换M54610芯片后又加换CPU芯片----立刻OK!
7.今出诊接修一台1600K打印机----2003.08.01
故障现象:连续纸状态,如胶辊下有纸时,按"进纸/退纸"键,则向后退纸,直至纸己退离胶辊,但胶辊仍在转动退纸....;
胶辊下无纸时,按"进纸/退纸"键有时能进纸,有时不能进纸,需手动卷入.
故障排除:更换主板,立即OK!
8.LQ-1600K机,开机缺纸灯亮,头不动,手摸打印头发烫,拔下头开机正常.
故障原因:头缆己坏,
9.1600K加强头23号出针太浅----2003.10.10
经换主板,头缆,换头....反复试验,故障定位在打印头上.
(针不断,线圈不坏)
10.1600K头24号针经常挂色带----2003.12.03
测试:连续打印7次,有3次挂色带,只有4次正常.
经清洗,换弹簧,换针,通"导针板孔"无效.最后只好换打印头前部线圈板:
测试:连续打印7次全部正常.
由于线圈阻值正常,因而此次故障是由"线圈板磁性体"退化引起无疑!

11.1600K开机正常,联机打印有时能打印几行,但经常是打印完一行,头移动到初始位后,一开始向右移时立刻停机,并发出5声鸣叫,间隔0.5秒----2004.01.03
排除:怀疑字车驱动电路虚焊(热胀冷缩引起),重新焊接后正常.
14.打印头,头缆都是好的,用测试器无法测定是否缺针(测试时不走纸,无法辨清打印记录),打印测试页时,大型字中显示缺笔画:----2004.03.04
原因:M54610芯片坏了(用十六进制打印可判定损坏的数据位)
15.1600K打印机,开机只有电源灯亮:---------------2005.03.25测CPU-ALE信号:正常; 测CPU- WR,RD:无信号;更换CPU后,打印机立即正常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四通 oki-5530打印机故障
1. OKI 5530机联机打印“怪”现象--1
一台 OKI 5530打印机,自检打印时缺笔画;联机打印时,打打停停,....最后发出 5 声鸣叫---死掉了.去掉色带打印时完全正常(否则头导轨上抹缝纫机油少许).
测试办法:去掉色带,用二张白纸,中间夹复写纸,对打印机进行开机设置测试,判断打印机当前状态,为客户报修理价格.
2. OKI 5530机联机打印“怪”现象--2
(1)OKI 5530机开机字车移动没有力气--移动很慢,联机打印几页后停机,送纸不于理采----死机了.
(2))OKI 5530机开机后3秒钟字车移动--移动很慢,自检打印时,字车走走停停,最后停止移动,只有电源灯和联机灯闪亮----
试验:换机架,换主板试验,确定故障部位在机架.
排除:清洗主板,拉紧齿条(弹簧调整),
压紧色带驱动盒左下角固定钩脚,
导轨加油.
3.打印纸不能不能进入纸槽故障:
   关闭电源后,从前面用"厚纸+手柄旋转"强行进纸,以校正方向己被倒转的软塑导向片即可!
4.我碰到2台OKI5530打印机不上电,而1600KⅢ机能上电,
后来换了根电源线就好了!-----真是无奇不有!
5.故障现象:
   开机后,头移至左边,摇晃几下后不动了:"联机+纸空"灯同时亮一下后,"联机"灯亮二下;以此循环亮灯报警....
   原因:字车电机转动错误.
   排除:字车板排线接触不良,擦拭重装OK!----2003.07.28
6.头,色带都是新的,但打印样品字迹很淡而且不均匀!----2003.-9.15
   原因:查明是色带传动框中的换向小齿轮(白色)上缺失2个齿!
  (小故障--哈哈哈)
7.开机正常,但进纸电机不转----不能进纸:
  主板上DA1中有一个二极管击穿故障较常见...
  ....
8.OKI 5330开机只有电源灯亮----2004.01.17
换6990芯片无效;
换61059芯片无效;
换HA13412芯片无效;
换8G芯片故障排除;
(
摘自傻瓜修理笔记
)
9.OKI 5330开机只有电源灯亮----2004.02.17
换8G芯片无效,换03F芯片故障排除;
10.OKI 5330联机打印乱码----2004.02.17
换打印机与电脑的通讯线故障排除
11.OKI 5330联机打印无任何动作----2004.03.24
换LS05芯片无效;
换LS07芯片无效;
重焊各大芯片管脚无效;
换6990芯片故障排除;
12.OKI 5530联机打印无任何动作----2004.06.04
经查:CN1-1脚为" H "电平;不正常;又查M6990-2脚脱焊,补焊后联机打印乱码:打印几个字迹后将纸退出,再装纸后又打印几个字迹后,又将纸退出....,如此重复.
换LS05芯片无效;换LS07芯片无效;
重焊各大芯片管脚无效;
换6990芯片无效;最后证实是电脑驱动程序坏了....经N次重装,终于打印出完整的联机测试页,排除了全部故障!13.OKI 5330联机打印只有汉字正确,字符为乱方块----2004.09.06故障原因:更换字库板故障排除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OKI-8358打印机故障实例---(1)
故障现象:
开机指示灯亮,打印头不动.
检查:
1.开机复位电路不工作.
2.查板上有一块电路公共端既不通地,也不通电源,经仔细查找,发现有一个印刷板过线孔测量时没有接通(电气开路状态),经处理并加上焊油焊通后OK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OKI-8358打印机故障实例---(2)
故障现象:
开机有时电源灯亮(OK),有时开机电源灯闪灭.
查找:
1.检测开机电源灯亮时,电压OK!
2.开机电源灯闪灭时,+5V为0V,断电测+5V对地电阻为0Ω,拔去主板开机电源正常.
3.判定主板上有短路点存在!
排除:
经2次拆修主板元器件查找(返修一次),故障确己排除(发货己一年以上),但故障点确实是没有找到!(这种现象在检修主板中是常有的事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670K+ 打印机....
EPSON LQ-670K+打印机,打印1号针时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(声音比较大),纸上有轻浮的针击打印痕,无色带印痕迹.其它各针打印正常.
故障原因:针打在挡片上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开机5声叫..面板失效..1900K机故障现象...
epson LQ-1900k打印机:
开机时"电源灯","暂停灯"同时亮,头左移到初始位(ok状态)时,蜂鸣器发5长声鸣叫(间隔0.5秒)后,"暂停灯"灭,头不再锁紧.

网友:
面板按键失效.
补充试验:将打印头移至导轨右侧开机,待字车向左移动后,用纸片扦入字车初始位槽中,则字车立即停止移动,蜂鸣器立刻发5长声鸣叫,字车不再锁紧.
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故障突例-----换CPU后立即OK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600KⅡ打印机(主板)常见故障:
LQ-1600KⅡ开机指示灯全亮闪烁5次,间隔0.5秒--故障主要原因:
1.打印头温度及检测系统故障:如头上温度电阻断路,头缆断线,未扦打印头等;
  注: CPU-61脚正常电压是+1.0V,如未接打印头或相应线断时,开机立即全部灯闪亮5次.
网友发言:
"听说是头测不到!";"打印头更换线圈后焊点短路造成的";"老大,是打印头缆插反了";
2.+35V电压太高,太低或检测系统故障:暂缺(网友发言中尚未见到例子);
  注: CPU-62脚的正常电压是+3.94V;
      下降达到6.电源板故障:例如电容性能变坏等...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600KⅡ机故障实例(1)----2003-06-20
1.故障现象:
开机正常,但不能进纸:按换行键只听见吱吱叫声,胶辊纹丝不动.
2.试探:
(1)替换进纸驱动芯片(IC3--PU1501);
(2)替换CPU(IC2--TMP90C041F);
(3)替换门阵(IC11--E05A50BC);
以上三板斧试验无功而返,故障定位在主板上--有断线可能!
 答案4-C极R33间断线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600KⅡ机故障实例(2)----2001-10-17
1.故障现象:
(1)有时开机电源灯亮,头不动;
(2)有时自检正常:但有时暂停灯亮,停止自检打印;
(3)联机打印有有时不正常:突然死机,头仍锁紧,面板失控;
2.试探:
(1)替换CPU(IC2--TMP90C041F);
(2)替换门阵(IC11--E05A50BC);
(3)替换IC15,IC16;
以上三板斧试验无功而返,故障定位在主板上--有断线可能!
答案:
门阵IC11-38脚--->IC16-20(CE/)脚间的印刷板过线孔己氧化,呈现时通时半通(电阻不为零)状态!接通后OK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600KⅡ机故障实例(3)----2002-11-16
1.故障现象:
开机打印头回到左边后,全部灯闪亮5次....
2.测试:
(1)测CPU--59脚电压为+4.9V(正常);
(2)替换CPU(IC2--TMP90C041F)后立即OK!!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600KⅡ机故障实例(4)----2004-05-27
1.故障现象:
用测试器打印正常,但联机打印时,只是走纸:走一行,又走一行....直至打印结尾,任何字迹都未留下.2.故障原因:原因是打印机尾部连结扦头没有接触好,使强劲扦紧后就OK了(真气人!!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KⅡ机实例(11):
故障现象:LQ-1600KⅡ打印机开机后,字车复位,然后控制面板指示灯全亮并闪烁5次。
原因:Vref电压检测系统故障(CPU-59)----见上面第4条!
维修方法:CPU TMP96C041F及TL431(IC1)损坏,更换后测量R6是否是47欧姆,如不是47欧姆, 则更换R6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KⅡ机实例(12):
故障现象:打印缺笔划
维修方法:首先排除打印头、头缆的故障之后,还缺笔划的话,那就是针驱动管STA475A损 坏, 每支STA475A驱动4根打印针,用三用表测量找出损坏的STA475A并更换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R-60打印机:
故障现象:打印头针挂色带,不装色带打印时,把纸全撕破!
检查与排除:
1.打印头机械安装不正确(己被卸开过).
2.重新安装后测试缺针10,16两根,查知头上前排(底层)出线电缆边缘断线,修复后故障排除.
(经对比,PR-60,GW-6360Ⅱ打印头完全相同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tar-ar3200+打印机....
AR3200+机双向测试及纵向校正:
1.同时按下"装纸/出纸/退纸"和"联机"钮开机.打印机将打印出双向测试样张.
2.按"宋体"钮第二次打印位置向左移;按"字间空距"钮第二次打印位置向右移:调正打印机直至竖线纵向对齐为止.
3.测试在"高密","高速高密","草稿","汉字"模式中循环.按"跳行"钮选择下一个测试;按"装纸/出纸/退纸"钮则选择上一个测试.
4.按"联机"钮退出]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AR3200+打印机怪现象(三大怪)
:
1.色带不转时,就打印不出字迹来;
今日捡测AR3200+打印机结果(测试器联机状态)如下:
01  --------------     -------------
02  -------------     --------------
03  -------------      -------------
04  -----------      ---------------
..  ------------     ---------------
..
..
24  --------------      ------------
每根针打印的针迹都有断线,且并不在相同位置.
(故障原因:色带间歇性停转) ;
2.打印头有针就是不出来;可修好了(清洗)一年都不会坏----维修人员只好关门停业去讨饭!
(正面话:打印头不易断针,但断针后很难修)
3.电源板坏了,故障提示信息却指向了主板.只有1600KⅢ电源板可替代证明主板是OK.
(正面话:如打印机电源和主板同时烧毁,可用KⅢ机电源板替代调试主板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TAR-系列打印机故障特例:
1.自检正常,测试器检测正常,联机打印时不走纸!
2.自检正常,测试器检测正常,联机打印时乱码!!
3.自检正常,测试器检测正常,联机时电源灯不亮!!!
故障原因:
1.走纸电机有线通机壳(漏电)!
2.数据线遇机壳(漏电)!!
3.电源(+5V/+VH)通机壳(漏电)!!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TAR-5400Ⅱ型打印机故障现象:2004-02-24
故障现象:
开机电源灯亮,高密灯一闪亮即灭,打印头不动,超高灯闪光不止
故障原因:
打印头缆松动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LQ-2000--复位

按住“联机”键的同时,再按"进纸/退纸"键,然后同时松开两键,即可重新初始化打印机.
DLQ-2000--微调整:
1.开机后装入打印纸,联机灯亮,此时"厚纸"灯闪烁,表示现在可用"换页"和"换行"键进行微调.
2.按"换页"键向前走纸,按"换行"键向后退.每按一次,打印纸移动1/180英寸.
3.当调整完毕,打印机将记住新的装入位置:当打印机接收数据时,"厚纸"灯停止闪烁--表明调整完毕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Q-1900K--复位
:
按"控制"+"暂停"键,打印机发出一声鸣叫----清缓冲区成功.
LQ-1900K--微调整
:
按"控制"-->再按"换行/换页"键,实现向上
微调整
;
按"控制"-->再按"进纸/退纸"键,实现向下
微调整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问题:打印时出现乱码,怎么办?
答:
可依据以下步骤来判断故障:
(1)打印机自检.(判断打印机本身是否存在硬件故障.)
(2)检测打印机电缆判断打印电缆是否存在故障.)
   在MS-DOS下,执行以下命令:dir > prn
(3)在Windows下,打印测试页:
   (判断打印机驱动程序是否正确)
   "我的电脑"->"打印机"->找到对应的打印机->单击鼠标右键-> 弹出菜单,选择"属性"->选择"常规"-> 单击"打印测试页". 测试页正常表明已经正确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.
(4)检查应用程序是否存在问题.
注:如果打印机通过扫描仪或共享器与计算机连接在一起,可能会导致打印机打印不正常.建议打印机必须直接与计算机连接.

网友(2008-04-13):
太经典了,顶 楼主辛苦!!!!

网友(2008-06-06):
很难得的维修资料,好好学习一下,总结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