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电源芯片和驱动芯片是怎样分工合作的?

楼主(2008-01-20):
这两个芯片间的电路我是完全跑不出来。所以也不知它们是怎样连接的。如果故障最后确定是它们中的某一个坏了。请问到底是主芯片还是驱动芯片呢?

网友:
你如果有办法确定是某一个坏了,那你也就有办法确定坏的是哪个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的金凤凰主板。三相供电。CPU旁有4个PWM接张老师的图示标记就称为PWM1和PWM2吧。我是根据论坛上的方法去测的。先测电感是否短路。如是。则再测MOS的好坏。MOS管没坏。则是相应的那一相PWM2坏了。我只不明了如PWM2坏了。PWM1再怎么测它的好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今天在新手区看了张老师的一个贴子。是关于I/O和PWM资料索引的。里面就有RT9241的资料说明和电路图。我终于明白了。建议咱们新手不要太心急。不要遇到问题就麻烦老师。还是要仔细地研读新手区的资料。在实践中慢慢体会。我注册时间不长。不过切身感受到这个论坛很好。既有你想要的资料。又有高水平且热心的老师。

网友:
跑线路不是随便跑的,要有基本的电路(功能)图,你比如电源管理的9241和9602,哪个脚位控制什么,哪个脚位和哪个脚位连接的,这都有基本的电路图,跑电路应该是对照着跑,要不你盲目的跑估计难跑通的。

网友:
跑电路图确实能够学很多知识。ATX电源电路我是跑了几篇。感觉越跑越爽。主板电路我跑了一部分。现在有了RT9241和RT9602电路图我一定跑它几遍。总算找到了一份最详实的主板供电图。谢谢板主也再一次谢谢张老师。预祝好人一生平安。春节愉快。另外附带请教一下。我昨天修了三块火龙王板子(我自己的)865PE的。下管字迹模糊不知型号。当我测CPU贮能电感的对地阻值时。蜂鸣响个不停。我以为是短路了。换掉坏的电容再测还是涛声依旧。但奇怪的是上CPU后诊断卡出现EO说明CPU已过。测各关键点电压。都正常。(因为我刚学所以想熟悉各点的测量)断电再测。上管S下管D。S都响。再用电阻档测时发现只有下管S的对地阻值为0。其它响的各极都有几欧不等的数值。电感脚也有几欧的阻值。另外下管块头比上管明显要大。它的D和S极的对地阻值很小(接地)是不是传说中的续流二极管?它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