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!方正液晶场不同步故障

楼主(2008-01-20):
方正17寸液晶 显示器,频繁出现场不同步,这样说吧,只要每天第一次正常那一天都没有问题(连拍带打也不会出现问题,虚焊的可能性较小),只要不正常那一天什么时间开机都不正常,驱动板上的VGA 接口,输出排线接口,和板上的元件基本上都加焊了一遍电解电容全部带换过,又怀疑温度太冷搞的鬼,用风枪稍微加热后开机还是无效.

显示器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,修到现在也没有判断出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.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的话,先刷写驱动程序,如还不好就只好换驱动板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连接线的问题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把VGA接口的场行的二极管换了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