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故障中的“不加电”到底是指什么?

楼主(2008-01-20):
有的人把静态电流为零的故障叫做不加电;又有人把静态电流正常,按开关键无反应的故障叫做不加电。 到底哪一种情况才能称作不加电呢?真把我弄糊涂了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自己认定一个界限,根据人家说的情况自己来划分。

网友:
版主说的对呢,我个人感觉按下开关没有反应的算是不开加!

网友:
不加电这个说法真的有点模糊,我们一般都用待机电流与开机电流来说  如说有待机电流开机无电流反映或有待机电流开机电流不正常,不说加电与否

网友:
有必要区分的这么细吗?还是对用户说的详细些?我一般只有2种描述不加电,或者加电无显示.
不加电:指的是在不拆机的情况下用笔记本的原适配器开机,笔记本的任何灯都无反应的情况,我就叫它不加电.不管他静态电压有没有到主板.
加电无显示:指的的是在不拆机的情况下用笔记本的原适配器,笔记本的灯有反应的情况,我就叫它加电无显示.不管它是否短路,不管它动态电压能到哪儿.
我这样回答不知道楼主自己是否理解.

网友:
比较认同楼上的意见,支持一下!!!

网友:
其实关键是描述清楚了问题就行了,不加电,加电无显示,加电立即断电.我觉得只要个人描述清楚了就行.

网友:
希望大家以后发帖的时候能注明不加电的情况是有待机电流不开机,还是无待机电流,这样看贴人也比较轻松

网友:
不加电,相信大家的定位是,按一下开关无任何反应,风扇不转,静态电流为零等这些吧

网友:
我是这么理解的:静态电流正常,按开关键无反应的故障叫做不加电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

网友:
我的理解,不加电就是按下开机开关后电流无变化就是不加电,即使待机电压出来了 呵呵 分这么清楚是不是要按情况跟客户报价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的,只是本人比较神经质,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~

网友:
有必要分得这么清楚吗?我个人觉得只要大概知道就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