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用可以调明暗台灯改普通烙铁变成可控温的~不知道可 ...
我想用可以调明暗台灯改普通烙铁变成可控温的~不知道可以不

楼主(2008-01-20):
我想用可以调明暗台灯改普通烙铁变成可控温的~不知道可以不

网友:
可以,这种东西1~2元一个有买的。

网友:
可以的,不过不是恒温而且不太准一般用用是可以的,

网友:
可以控温,但不可温控,注意瓦数,台灯开关的一般是60W之内

网友:
完全可以,,只是温度控制不了那么好...

网友:
欲行其事必先利其器,还是买把恒温的烙铁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要是省钱可以用一个电热毯的温控开关(有级和无级两种),这样不是就可以可控温度了么呵呵

网友:
一个电热毯的温控开关(有级和无级两种),这样不是就可以可控温度 这招真厉害

网友:
可以,有很多廉价焊台拆开后看到就是用这个做控温的。

网友(2008-03-11):
:victory:
都用4~5年了,没问题

网友:
用电热毯的温控?电热毯有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呀,是不是要适当地改造,请7楼的朋友指点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