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问题

楼主(2008-01-20):
开机到滚动条就死机?开机到滚动条就死机?

网友:
软件方面你都测试过没有呢,如果软件方面都没有问题,这机器就因该是显卡的问题呢,以前我遇到过但是不是在那里死,而在一过那个画面就没有反应呢!个人感觉你的因该是显卡问题!

网友:
呵呵 显卡和南桥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建议先拆下键盘和触摸板 等死机的时候试着用手呀南桥 或显卡看能不能好  这样就可以确定问题了 但前提是排除系统 内存和CPU的问题  不过这个机器有通病 就是坏SB和显卡

网友:
楼上真是生财有道啊,呵呵 发给你那么远还不如发给我还点 哈哈   他们杭州就有我们的客户

网友:
呵呵,~~~~波波本抢生意的来了.先排除软件问题原因再修硬件.

网友:
我有两块T40的板子坏了,一块装系统蓝屏,一块启动后黑屏,都应该是显卡不好或SB有问题,不知哪位师傅能帮我修好,修的好的话,另一块相送.我电话是13819174016

网友:
估计因该是显卡虚焊造成的

网友:
估计因该是显卡虚焊造成的 同意~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