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时间问题

楼主(2008-01-20):
今天修了一块DELL D600机器,来时有时亮有时不亮,具客户所说是有时候还不认网卡,我一想,这机器就有这个通病,二话没有说就开台拆机,拆了一半,一看网卡四周都有胶,就将胶用风枪一点一点的取掉,全取完呢,看了一下感觉里面好像还是不干静,就用风枪将网卡取掉,一看里面果然还是有胶,又将清理干静,将网卡重值了一遍,又做了上去,OK,装机,可装好呢,又听客户说是时间老是超前,只要一关机放一段时间第二天在开机时间就跑到2010年呢,而且时间也不对,COMS电池有电,不知道这机器还会什么引响这个呢。

网友:
换换SB晶震试试``还有时钟IC啊 ``想想与时间有关的东西  慢慢排除~!

网友:
取掉网卡试试看 网卡也有一个时钟晶振的

网友:
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 不过还是感觉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南桥有个32.576的 换它容易些  应该跟时钟芯片没关系的吧

网友:
应该与时钟IC无多大的关系 不能说没关系 只是关系很小

网友:
LZ 好了没有啊  .......'''''

网友:
会不会是那个改时间的病毒啊?

网友:
听说过这种故障,感觉也是32.768的可能性大,

网友(2008-08-21):
感觉也是32.768的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