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15液晶 325v是什么元件?

楼主(2008-01-21):
LG15液晶  白屏  拆开一看 里面好简单啊 就一块小人书大小的板 应该是传说中的驱动板吧   左侧一块更小的板 看样子就是传说中的高压板吧

第一次拆液晶 本以为电路肯定很复杂 没想到这么苗条 用数字表检测 发现BA033 (驱动板上有4个 估计是电源供应的)全部无输出 BA033输入脚也没有电压 输入脚连接着一个6脚的芝麻管贴片 上面标注325v  仔细检测 问题就在这上面 325v一端有5v 另一端输出到BA033的输入脚 没电压 毫无疑问就是这325v有问题了 但不知道这东东是什么元件 引脚功能  有知道的大侠请指导一下 谢谢!!!

网友:
不知道那是什么元件,我一般会看325的几个脚都连到哪里,根据线路再确定一下是325坏,还是325的控制信号问题,一般可以根据325的外围线路来找一个或两个元件替换它
较宽的线路暂时认为它是电源通路,较细的就是控制信号,如果只有一条控制线,代换就很简单了,两条的话,可能内部就是两个半导体之类的

网友:
谢谢超级版主 这么说版主也见过325v  ? 2个脚输入 2个脚输出 一地 另一脚估计是控制端子吧?驱动板上有个IC 型号L4973D 这是什么芯片?

网友:
L4973D应该是电源管理IC

网友:
LG这款LCD应该很老了
325V具体型号是FDC6325L
L4973D具体型号是L4973D5.1(DC/DC控制器)
元件PDF资料可在该处下载http://www.21icsearch.com/

网友:
哈哈 运气太好了 我就表笔点了几下 L4973D的引脚 突然显示屏就出图像了 再一量 几个mos管的电压全出来了 看来点到集成块的穴道了

网友:
液晶内的高压板或AD板电源的部分,产生虚焊的情况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