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名词中英文的注释(转载)

楼主(2008-01-21):
ASIC: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(特殊应用积体电路)
ASC(Auto-Sizing and Centering,自动调效屏幕尺寸和中心位置)
ASC(Anti Static Coatings,防静电涂层)
AGAS(Anti Glare Anti Static Coatings,防强光、防静电涂层)
BLA: Bearn Landing Area(电子束落区)
BMC(Black Matrix Screen,超黑矩阵屏幕)
CRC: 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(循环冗余检查)
CRT(Cathode Ray Tube,阴极射线管)
DDC:Display Data Channel,显示数据通道
DEC(Direct Etching Coatings,表面蚀刻涂层)
DFL(Dynamic Focus Lens,动态聚焦)
DFS(Digital Flex Scan,数字伸缩扫描)
DIC: Digital Image Control(数字图像控制)
Digital Multiscan II(数字式智能多频追踪)
DLP(digital Light Processing,数字光处理)
DOSD: Digital On Screen Display(同屏数字化显示)
DPMS(Display Power Management Signalling,显示能源管理信号)
Dot Pitch(点距)
DQL(Dynamic Quadrapole Lens,动态四极镜)
DSP(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,数字信号处理)
EFEAL(Extended Field Elliptical Aperture Lens,可扩展扫描椭圆孔镜头)
FRC: Frame Rate Control(帧比率控制)
HVD(High Voltage Differential,高分差动)
LCD(liquid crystal display,液晶显示屏)
LCOS: 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(硅上液晶)
LED(light emitting diode,光学二级管)
L-SAGIC(Low Power-Small Aperture G1 wiht Impregnated Cathode,低电压光圈阴极管)
LVD(Low Voltage Differential,低分差动)
LVDS: 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(低电压差动信号)
MALS(Multi Astigmatism Lens System,多重散光聚焦系统)
MDA(Monochrome Adapter,单色设备)
MS: Magnetic Sensors(磁场感应器)
Porous Tungsten(活性钨)
RSDS: Reduced Swing Differential Signal(小幅度摆动差动信号)
SC(Screen Coatings,屏幕涂层)
Single Ended(单终结)
Shadow Mask(阴罩式)
TDT(Timeing Detection Table,数据测定表)
TICRG: Tungsten Impregnated Cathode Ray Gun(钨传输阴级射线枪)
TFT(thin film transistor,薄膜晶体管)
UCC(Ultra Clear Coatings,超清晰涂层)
VAGP: Variable Aperature Grille Pitch(可变间距光栅)
VBI: 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(垂直空白间隙)
VDT(Video Display Terminals,视频显示终端)
VRR: Vertical Refresh Rate(垂直扫描频率)

网友:
液晶术语(转载)

IC(Integrate Circuit):集成电路。

Inverter:逆变器。

ITO(Indium-Tin Oxide):氧化铟锡。

LCD(Liquid Crystal Display):液晶显示器。

LCM(Liquid Crystal Module): 液晶模块。

LED(Light Emitting Diode):发光二极管。

LVDS(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):低压差分信号。

NTSC(National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):NTSC制式,全国电视系统委员会制式

OSD(On Screen Display):在屏上显示。

PAL(Phase Alternating Line) AL制式(逐行倒相制式)。

PCB(Print Circuit Board):印刷线路板。

PDP(Plasma Display Panel):等离子体显示。

SECAM(SEquential Couleur Avec Memoire):SECAM制式(顺序与存储彩色电视系统)

STN(Supper Twisted Nematic):超扭曲向列的显示类型。

S-videS端子,与复合视频信号比,将对比和颜色分离传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