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了个AMD的CPU

楼主(2008-01-21):
刚才修主板的,是技嘉KT400,CPU是2200+速龙的,一开机是跑00,有这么一次跑了一下码,我就开始修主板了,修了很多地方就不说了,没有用全是跑00,我还是不怀疑是CPU坏的,因为跑过码的!我正好有块好板子,就试了一下也是00,这下确定了CPU有问题了,我就把上面的电容全拆了(是500N的),上机试了跑码了,怎么试都跑码但是几秒钟后自动断电,我就用坏的P3的CPU上电容(1UF)装上去了,试机一切正常,试了好几遍都正常了,但是没有装系统.另说一下CPU核心完美!
我不知道发在哪个板块只有发在主板了,如果有错的话版主请原谅!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,不过还是你有心,学习ing

网友:
这么说我手里的AMD CPU没准还能修好一个两个的呀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,看来凡事还是要多试试!

网友:
我手里有个intel1。6G的,电容短路,什么时候也试试。

网友:
强人了,以为CPU自身坏了呢。。。
看来P3CPU还是有用处的!谢谢,学习了!

网友:
原来CPU还可以这样修的啊.今天真是长见识了!!

网友:
学习了,经验长了不少...

网友:
我在想楼主用P3的坏电容换上去.电容不一样也可以接上去吗?
而且一个是500N,一个是1UF啊!~不理解!~

网友:
楼主运气真好啊    真的看来哪天我也去试试啊   呵呵

网友:
厉害     自己还没有修过AMD的 CPU

学习

网友:
CPU上电容应该是电源滤波的,容量大点应该没关系!

网友:
楼 主真是牛人,连cpu都能修,我看amd离倒闭不远了

网友:
是阿,我也有过这样的好运气,有一次得一块P4 2.4 CPU运行老死机,最后直到不开机.我就想加热怎么样,于是脚朝天放在平台上用850加热直到引脚东倒西歪,才发现引脚原来是锡焊的,冷后,用一节锯条把引脚步扶正,竟然到现在还在用,我想可能是引脚步虚焊吧.
呵呵,只有想不到!

网友:
楼主真是牛人,CPU还能修,明天我也试下.

网友:
前几天我发表的问题:CPU坏还可以维修吗?

前几天我发表的问题:CPU坏还可以维修吗?
CPU上面有电容和电阻。
CPU坏了是不是和这上面的电阻电容有关。
年前我修了5块板,坏了我两块CPU让我好心疼啊
我想如果CPU可以修该有多好啊?

现在可以证实CPU坏是可以维修的。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30115-1-1.html

网友:
我也有块AMD的呵呵

我也有块AMD的呵呵先照着试试呵呵~~~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