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块板子搞不明白了

楼主(2008-01-21):
有块848的板,第一天装完系统一切正常.可第二天一开机就蓝屏.看着提示在BIOS中屏蔽声卡后能启动,然后再重启开启声卡就正常了!今天屏蔽声卡还是蓝屏点F8进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后能启动了!再开启声卡又正常了!而且一天也不会出问题!

网友:
声卡是独立的吗?独立的话拔掉.就不会蓝屏了.如果是集成声卡.刷一下BIOS.

网友:
软件原因多些,换个声卡驱动,不行再刷

网友:
能正常进系统的时候,有声音吗?
如果没有的话,应该是声卡驱动的问题,
如果有声音的话,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吧,,,,,

网友:
楼上说的我都试过了!内存换过!系统重装过!声卡ALC655.进系统后一切正常.声音都有.看来我只能刷一下BIOS试试了.不过这是个OEM的板GA-8I848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