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阻值卡怎么使用?

楼主(2008-01-21):
插上去后不知怎么利用测量出的结果?
使用

网友:
看说明书啊。要不你先买本书看看,或者先下点资料下来看看

网友(2008-10-15):
内存打阻值卡开机后测量的时针电压应为多少

网友:
帮顶一下啊。。这个我都不知道

网友:
那你不会自已测一下呀,你买来干嘛的

网友:
打阻值卡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阻值的,不是加电测电压的

网友:
维修新人。。混个经验

网友:
新人就是新人没有什么可丢脸的不懂的就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