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478平台,775平台的CPU的供电电压各是多少?

楼主(2008-01-21):
我刚学维修,请教各位,478平台,775平台的CPU的供电电压各是多少呀,是不是的不同CPU,核心电压就不同呀?
cpu

网友:
理解正确

网友:
是的!说对了!现在的CPU的电压越来越底了

网友:
现在的775的比喻478的核心电压普遍都要低,

网友:
刚才查看了一下论坛出版的书,上门没有具体写。只是写了在假负载上门测得的一般值。478和775针的U都是1.450V左右。高于3.3V就会烧掉U。

网友:
论坛上我记得传过一个有各种CPU核心电压的表的,你找找。以后同一型号同一频率的CPU可能电压也不一样了。

网友:
谢谢张先生指点,我一定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(2008-09-19):
775的核心供电也是1.45左右?我这边有块板.1.25的供电,那应该是电压偏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