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L的主板POST跑25

楼主(2008-01-21):
有块845GL的主板,POST跑25,是不是BIOS有问题啊????请高手帮帮忙!!!
主板不亮的,用400的内存诊断卡跑,C1 然后就C3 ……25就停在那了,,,,,谢谢各位了,

网友:
测量USB的D+ D-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
换频率IC

网友:
亮了没现在???说清楚点大家才能帮你的哦!!

网友:
关于跑25、26的,坛子里有不少帖子可以参考,你自己好象应该学会用搜索。

网友:
跑马25有的板都还可亮的,你那个板呢,要说清楚点啊

网友(2010-01-01):
我这有一块也是这个现象,不过这个原来别人修过。
换过电容,旁边的线断了一根。
在显卡座边上的一个电容

网友:
换个9916上去试试

网友:
25有专题呀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