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IR2003-ver2.0开机自动进COMS设置首页

楼主(2008-01-21):
只要一开机就自动进入COMS设置首页,无任何提示.不插键盘也直接进入COMS,并不报键盘错误,插上键盘也是如此,插上硬盘的话,检测不到硬盘,恢复主板COMS设置为出厂设置,重启,依然自动进入.排除键盘、COMS电池、ATX电源以外,会是主板哪个部分出现了问题?请大师们帮帮我。
硬盘

网友:
重写BIOS程序试下!!不行再查一下BIOS电路

网友:
COMS 已无法保存信息
这种情况下怎么刷BIOS呢,既不能从软驱也不能从光驱启动,更不能从硬盘启动

网友:
看来LZ你没有编程器啊,呵呵,那就比较难搞啦!买个吧!!!

网友:
找人帮你用编程器刷下看啊,技嘉的板有的有双BLOS的

网友:
要不找同样的板调换一下BIOS芯片

网友:
我没见过那扳子,扳子有跳线或开关什么的.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