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板开机跑C1时自动断电,然后自动重新跑码到跑过

楼主(2008-01-21):
945板开机跑C1时自动断电,然后自动重新跑码到跑过,复位后故障还是这样,只要一开机就这样,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板,该怎样的思路?

网友:
查内存相关的电路!!!!!!!!!!!!!如果正常的话可以考虑刷下BIOS!

网友:
我也认为内存供电的毛病,还有显卡内存槽。有没有倒针的

网友:
你的板是不是华擎的呀?华擎的板设计就这样的

网友:
很多主板都是这样的.

网友:
晕倒,很多945的板子都是这样的,好像是INTEL设计时对供电电路做检测什么的。不是故障吧

网友:
新手说一句关键是能不能开机???我的电脑就是这样开机一切正常

网友:
是双星的板,不是什么好板, :)

网友:
和什么好板没关系,因为945和板子芯片设计就是这样

网友:
我今天遇到一块FOXCONN OEM主板915M07的,也是这个故障,刷新BIOS解决了。

网友:
问问题的时候应该先把测的结果说出来。  不要光说C1, 比如你测的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拿出来给人参考。要不然大家都在绕圈子,谁也不能帮你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很多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`````
``````

网友:
内存坏了,或内存供电有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想应该是内存的问题,你查一下供电,如果跑C1的话就不应该是北桥的供电的问题,

网友:
看样子就是945主板的正常启动过程,应该不是故障!

网友:
听一位高手说是“看门狗”技术,有没有人给说一下,什么是看门狗,

网友:
ABIT有一款更怪
每次刚刚亮了机都要自动重启一次

网友:
看门狗是应用在单片机上的技术,大多用在防电磁干扰,省电模式,防程序长时间运转跑飞。程序陷入死循坏等。是一种软件技术。

网友:
刚来 混个脸熟啊  希望多帮助

夜雨十三天 -10 警告!不要恶意灌水!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分享, 但是请楼主解决后分享一下,我看了这么多,也不知道哪 一下是解决问题的办法

网友:
我有一块也是这样的, 是方正的,换BIOS也不行, 应该是内存电路不好, 我还没有修呢, 有时间修修内存电路.等修好了, 回贴给大家

网友(2008-05-26):
我修过N多ASUS P4GE-MX,现像跟你的是一样,C1-BO关机-开机C1-BO,加焊南桥百分百OK

网友:
换内存 再不好刷BIOS

网友:
没问题....
很多主办都是这样设计的,,,,

网友:
部分主板是这样的,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了

网友:
有些主板设计就是这样的```检测不到内存就会断电自动重启,你插上内存他检测到了就过了`没事了`

网友:
这个主板里有没有看门狗技术,我一直有疑问,我想应会有的吧!

网友:
以前的板子这种情况大多为BIOS问题。。没试过9**的板子

网友(2008-07-17):
这种板子没毛病,他和一些ASUS MSI 的板有些类似,你稍等会看能亮不?

网友:
可能还是CPU 的问题
如果不是还应该查一下内存
如果还不行你的NQ可能有问题